楼主(2009-04-21):
请高手们帮下忙!
如何实现在计算机上控制水泵的开关??需要哪些软硬件的设备?本人急。万分感谢!!

网友A:
PLC 、单片机、组态软件、触摸屏都可以

网友B:
在电脑(台式计算机)上控制水泵的开关(而不是用PLC控制)在硬件方面首先要购买I/O扩展板(这台电脑就成工控机了),其次要购买(或自己编程)驱动程序和控制流程软件.这样的代价比PLC+触摸屏(或组态软件)的代价要大得多.技术要求也很高.如不是必须,一般不采用电脑直接控制而采用单片机,PLC等控制.

网友C:
常规做法:组态软件+PLC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常规做法:组态软件+PLC

支持

网友E:
用组态加PLC是比较简单的,不过如果你的水泵是用变频器的话也可以直接用电脑控制。

网友F:
PC控制不经济,不如用触摸屏+PLC.

网友G:
用组态软件,硬件用PLC或是单片机的板子
如果会VB编程,可以用串口解决的

网友H:
变频器+电脑

网友I(2010-07-18):
电脑控制继电器 电脑控制开关
电脑控制家电 串口控制继电器 电脑控制继电器 串口IO模块(三进三出)说明

输入电压:DC 12V.板载稳压芯片.
通信协议:异步串行通信协议(RS232),八位数据,一位停止位.无奇偶校验位.波特率9600bps.

数据格式:帧传送,超时溢出,带数据回传.
数据以帧的形式发送,每帧9字节,如果中途丢失数据,或发现数据校验和错误,那该帧数据将无效,并且不会有数据回传.如果帧数据正确并成功执行命令,控制板就会回发本帧数据.上层软件可以利用回发来确定控制板是否正确接收并执行命令,如果50ms内没有接收到回传数据,说明和控制板的通信错误,这时应该重发帧数据.以保证控制板执行命令.
工业现场情况复杂,通信距离长等,都会产生严重的干扰,常出现数据丢失或数据错误等现象.本控制板带校验和,正确执行时回传数据,数据超时溢出功能,在严重干扰时能保证数据可靠传输,命令正确执行.

帧 格 式:9字节,如下.
1        2       3       4        5      6          7            8         9
00H 5AH 53H 地址 命令 数据 返回状态 保留 校验和

第1字节固定是:00H
第2字节固定是:5AH
第3字节固定是:53H
第4字节是:地址字节.由板上跳线决定,当总线上挂了两块控制板以上时,数据发给哪个控制板,就由这地址位决定.

A2        A1        A0        地址
0(短路) 0(短路) 0(短路) 00H
0(短路) 0(短路) 1(开路) 01H
0(短路) 1(开路) 0(短路) 02H
0(短路) 1(开路) 1(开路) 03H
1(开路) 0(短路) 0(短路) 04H
1(开路) 0(短路) 1(开路) 05H
1(开路) 1(开路) 0(短路) 06H
1(开路) 1(开路) 1(开路) 07H

第5字节是:命令字节.控制继电器的断开与闭合.
第6字节是:数据字节
第7字节是:返回的状态,位5至位0有效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Y2闭合为1 Y1闭合为1 Y0闭合为1 X2高电平为1 X1高电平为1 X0高电平为1
Y2断开为0 Y1断开为0 Y0断开为0 X2低电平为0 X1低电平为0 X0低电平为0

命令(第5字节) 数据(第6字节) 返回状态第7字节
位开命令  0x01 第n个继电器闭合,如:n=2表示第二个继电器闭合                      Y2-Y0,X2-X0的状态
位关命令  0x02 第n个继电器断开,如:n=4表示第四个继电器断开                      Y2-Y0,X2-X0的状态
全开命令  0x03 所有继电器闭合,本字节可以为任意数据                             Y2-Y0,X2-X0的状态
全关命令  0x04 所有继电器断开,本字节可以为任意数据                             Y2-Y0,X2-X0的状态
组开命令  0x05 几个继电器一齐闭合,如n=00011000表示第四,五个继电器一齐闭合      Y2-Y0,X2-X0的状态
组关命令  0x06 几个继电器一齐断开,如n=00000101表示第一,三个继电器一齐断开      Y2-Y0,X2-X0的状态
读状态命令0x07 无效,可以为任意字节                                             Y2-Y0,X2-X0的状态

第8字节固定是:00H。保留字节。日后扩展用
第9字节是:校验和

控制板在大电流处铺锡布线,能保证大电流可靠地通过
优质的接线端子,使线头更容易锁紧,大电流更容易通过,不易掉线.

基本输入输出:

基本输入:X2-X0:
电压    2V至24V           为逻辑1
电压    -24V至0.8V        为逻辑0

基本输出:Y2-Y0
Y2至Y0为继电器开关量常开输出。相当于一个开关。最大电流220V/10A

提供VB源代码,方便用户更改,自定自己的软件

TEL:13632846183   张工
E-MAIL:jx_0009@yahoo.com.cn
WEB:www.lgmcu.com
Taobao: http://shop33686141.taobao.com/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081052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