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指令

楼主(2009-04-21):
我在做毕业设计,遇到一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请大家帮个忙。
PLC指令怎么用C语言实现,我想用词义分析器和语义分析器译码,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做,比如说装载指令LD LDN 给个建议就行了 谢谢了

网友A:
难,PLC与C不是一个层面的,所以代码完全不同(即使是16制的代码也不完全一样).如果要硬搬(做毕业设计)的话,你可以将PLC的程序反汇编成C的代码再研究一下(其实也就是用C按照PLC的通讯协议读取/发送一些PLC的代码和地址).其实这更本可以不用C,网上下载一个串口监控软件就完全可以做到(当然这个串口监控软件也可以用C写).

网友B:
两种编程语言不通用,应该根据指令实现的功能区翻译。

网友C:
应该是无法转换的吧,只有部分程序是可以转换的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了,现在译码基本结束了,是用回调函数实现的,将每条指令设计成对应的指令函数,现在在指令函数的对应文件加上代码就行了,关于指令的实现还是不太清楚,提点意见就是LD LDI A 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