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过流保护的动作电流按什么来规定?

楼主(2009-04-21):
如题.谢谢!

网友A:
按1.5~2倍的额定电流

网友B:
看什么情况了,一般工频时过流保护的余量就要小些。变频的基本是就是2倍左右。

网友C:
一般电机都是1.5-2倍的电流了

网友D:
如果电机不满负荷运行的话 最大1。5倍电流

网友E:
应该是1.5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