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1):
用三菱全部视频求交换  三菱定位视频第一讲:介绍了FX1N系列和FX1S系列PLC的定位控制指令的应用,利用这些指令,可以做到简易的。最低成本的定位控制。

zhl606@126.com

网友A:
呵呵,三菱全部视频?那还不包括定位的?

FX定位的指令编程手册上都有介绍了,程序例子也有了,看下指令,在用过实际的试下,效果应该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