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1):
大家知道,普通温控器都是要靠通断电路来调节温度,它大多用于液体加热的,我现在用的是灯管加热的,要求的是在不切断电路的情况下,改变它的功率来控制,如果断开电路的话灯管降温极快的,用不了的。所以想请各位高手帮帮忙,有什么好办法呢?感谢!

网友A:
楼主你这个得做一个小的控制电路,用热电阻来控制可控硅的输出,然后再用可控硅的输出大小来控制灯泡的功率,你看这样行不行.

网友B:
用SCR电热调整器可实现加热功率的大小.从而实现不断电控温.

网友C:
二楼的方法是比较简单可行的,楼主可以试一下,我以前用过,效果都可以

网友D:
用调功模块(SCR)调节灯管加热的输出功率

网友E:
调压模块,也就是移相触发模块

楼主:
恩,谢谢各位师傅喽,我试试看,

网友F:
可以用可控硅调温电路(可自行组装),也可以买现场成的固态调压器.

网友G:
买个可控硅的调功器,配合温控表,用PID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的设备加热功率是多大的,如果不是很大的话,你买一个台灯调光用调节器,把上面的可控硅换一个功率大的就可以了,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