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1):
请教各位大侠~!
我用三菱FX2N的PLC,要实行温度检测,传感器温度测到150度,就报警。
这程序如何编法?

[CMP D0  K150  M0]
这只是检测,但我的温度必须要精确到小数点后1--2位,是不是就要转换成浮点数?

[DEBIN  D0  D2]
[CMP D2 K150  M0]
难道是这样?

还有,我必须要显示于文本显示器上,那么只要文本显示器显示地址和PLC上地址对应即可吧? 那就是D2?

有哪位大侠如果有时间,愿意的话,帮帮我,写下程序,我已经弄了一上午了,一点投绪也没有,谢谢~!
还有一问题,我看温度好象老与PID有关,我这个需要不?

网友A:
温控PID要准确一些,波动也小
测温度要有温度模块的,温度数值在PLC里是以0.1为单位的
用文本或是触摸屏和PLC里存放温度的数值对应起来可以,但要注意0.1的关系,显示式显示小数点一位

网友B:
呵呵,楼主是做毕业设计吗?
感觉从事工控技术方面的女生还是比较少!

楼主:
惭愧啊~~~~毕业设计的时候,直接买通了老师,连我自己的设计是什么样都不知道了~!
呵呵~~~!
不过,毕业后觉得自己不应该放弃本专业吧,呵呵~~!不过,一切才开始~!累也得顶着压力上~!
拼了~!
希望大家多多帮忙啊~!

网友C:
晕拉,我感觉我跟不上了,有必要这么麻烦吗?就是温度报警嘛  用热电偶+数显表不是方便多了    经济实惠又不易出故障  郁闷

楼主:
总要更新更新的嘛~~~!

网友D:
不需要转换的,因为PLC测出的温度如果是10.3度,在PLC相应地址中的数据是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