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1):
本人接触西门子PLC时间不长,今天在看程序时遇到一个问题,在FB块中出现了L1.0~L1.6,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不是FB中的变量,也没有在程序中找到相应的赋值语句,求助各位高手帮帮忙~~

楼主:
希望各位高手帮忙~~

网友A:
L————臨時區域。

楼主:
引用 网友A:
L————臨時區域。

Regards

麻烦您能说的详细一点吗??表情比如说是怎么赋值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L————臨時區域。

 Regards

麻烦您能说的详细一点吗??表情比如说是怎么赋值的~~

臨時區域的使用與其他區域并無什么不同,不同的是,臨時區域在FB結束后,臨時區域將被回收。

A I0.0
= L 0.0

再如,一些OB的組織塊也會聲明一些臨時區供使用。

网友B:
你编一个要定义较多变量的块,(in和out或者in/out较多),然后再在另外的块中调用它,然后再转换一下视图
就可以看见自己编写的 L 了

网友C:
西门了L区用起来很方便,支持一下。

楼主:
已经明白了~~昨天问了一下我们这里的一位DURR的专门做程序的科长,是个韩国人,他给我讲明白了~~
谢谢各位兄弟们的帮忙~~

网友D:
L代表将数据装入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