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1):
突然发现有些定时器不能用了,原来用了没问题,比如s7-200的 T37用不了,换了T63又可以 都是设置为100ms 定时器 定时1s  难道定时器会损坏?

网友A:
這可能嗎?

定時器的掃描的確有問題,特別是自激勵使用情況下,你只能選擇時基為100ms的定時器。

你應該貼出你的梯形圖來討論。

网友B:
这点应该不会发生,应该是程序的问题,另外你在看看是不是程序的其他地方对你说说的定时器产生了影响!!!最好把你做的程序发上来看!!!!

网友C:
如果是重复了或是选的时间不对的话,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D:
应该不会的,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可以将程序帖出来讨论一下了

网友E:
遇到这个问题只有换个地址,还遇到现场信号干扰计数器的,换个计数器就好了,好在资源丰富。

楼主:
发现了是自己程序的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F:
呵呵;可以把程序及具体的问题晒出来给大家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