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1):
我用的屏是NT5Z-ST121B-EC,刚刚练习用触摸屏,想请问一下这个触摸屏怎么和PC通讯啊?需要在电脑上装触摸屏的驱动程序么?我已经安装了NTZ-designer这个软件了。。。麻烦各位大侠帮我说的详细一点。。
如果需要驱动程序的话能不能告诉我在哪有?

网友A:
需要NT5Z和PC之间的下载电缆。

其他没什么特殊的地方。

楼主:
那么我请问电缆是什么样的电缆呢?串口样子的那根还是USB的那个?

网友B:
都可以下载 的

网友C:
电缆就用普通的232转USB的那种就可以,

驱动程序重装一下就可以了,

顺便说一下,这个屏已经停产了,不知道为什么你怎么还在用呀^_^换个吧,这款不怎么样。

网友D:
用USB打印机电缆就可以,屏没停产

网友E:
呵呵;这款带有USB接口,也可以用RS232口通讯;

网友F:
直接用USB就可以了

网友G(2017-08-17):
回复 网友D:
NP5的怎么一直连接不上?买的是打印机那样的USB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