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1):
各位大侠:
请教一个问题,我们有一台安川机器人,需要保养,应该选用什么样的油,费用大概多少呢.哪有呢?谢谢!

网友A:
普通的轴承用的机械油就可以了啊,没多少钱的

网友B:
主要用以下四种型号的油品,不同机型用的种类不同,在机器人本体上进油嘴边都有铭牌标示
油脂 Moly White RE No.00 (株)安川电机 16kg

油脂 HARMONIC Grease 4BNo.2 (株)ハーモニックドライブシステムズ 2.5kg

油脂 HARMONIC Grease SK-1A (株)ハーモニックドライブシステムズ 2.5kg

油脂 Alvania EP Grease2 昭和シェル石油(株) 16kg
你也可给出你那台机器的型号我帮你查,我的QQ:993185610
每种油的粘度不同,加其它型号的油可能会导致报警

网友C:
支持2楼!必须专用油!

网友D:
有的乱用油
导致减速机损坏

网友E(2010-08-17):
主要用以下四种型号的油品,不同机型用的种类不同,在机器人本体上进油嘴边都有铭牌标示
油脂 Moly White RE No.00 (株)安川电机 16kg

油脂 HARMONIC Grease 4BNo.2 (株)ハーモニックドライブシステムズ 2.5kg

油脂 HARMONIC Grease SK-1A (株)ハーモニックドライブシステムズ 2.5kg

油脂 Alvania EP Grease2 昭和シェル石油(株) 16kg
每种油的粘度不同,加其它型号的油可能会导致报警
支持2楼的观点
如加其它润滑油很容易加快减速机故障,其维修成本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