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1):
电机力矩和速度有关还是和电流有关?望高人指点

网友A:
力矩与速度有关,同样一个电机,如果高速时,力矩必然下降。
电流随负载加大而变大。如果大于电机一定值,将会烧坏电机.

网友B:
速度×力矩=功率
就像F×S=功率一样

网友C:
这样说:
在额定转速以内,电机的力矩可以和速度无关,可以和电流有关。
在额定转速以上,电机的力矩可以和速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