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卷机的收卷控制

楼主(2009-04-21):
收卷机的收卷控制中,为了保持张力稳定,是速度控制张力,还是张力控制速度?
望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楼主还没搞定张力控制??
 如果是你公司的生产线,何必这么在乎"力矩","速度","张力" 这些概念,  你先做好后把这些概念理解清晰总结出来让大家学习,讨论也是不错的啊;
 我以前接触一个张力控制项目,当时时间紧,没有认真去理解他们的关系, "胡乱"调一些参数, 好用后, 完成了,再没有.....
 我觉得他们之间的关系像 相对论 一样不好理解, 做应用没有弄明白, 做分析的与实际应用又不符合,   因此希望你先应用, 再把理论拿上来..

网友B:
收卷机最重要的是控制好张力,以此为目的,去考虑如何控制。

网友C:
是控制速度,但速度变化后,要对张力进行改变,就是这么个关系了

网友D:
我做过专用的张力速度机器。用重力作用做张力。然后在配重块上装一个电位器就行了,这样跑快都行。简单的自动机器。
有些东西别想得太复杂了,简单的才是最好的。

网友E:
吴工讲的很有道理,我在意大利的一台机器上也看到过用这种方式控制张力,并且效果还可以。

网友A:
简单是美!!!
简单实用的张力控制有 <(被动)放卷弹簧反作用力控制>, 全是机械---弹簧, 没一点电气的
特别好用,低速/搞速都适应;  收卷的得靠电机了

网友F:
速度和张力都可以把某一个人为是主要的,那要看你是怎么实现的,如果张力你是靠电气实现,肯定要用张力控制速度了!如果张力是用机械实现的,那就是速度控制张力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两种情况,分别对应5楼,和7楼。

网友G:
现在很多变频器都有那种功能了,如正弦,爱默生,汇川,格力特

网友H:
引用 楼主:
收卷机的收卷控制中,为了保持张力稳定,是速度控制张力,还是张力控制速度?
望高人指点,谢谢!
这种控制在实用中是五花八门的,根据你的现场具体情况,有很多种方法选择呢。这不,既有纯机械的方案,也有纯电气的方案,在纯电气的方案里,既有转速控制的,也有转矩控制的。都可以实现收卷的张力控制。

还是应该把你的现场需求将的详细一些,就不会这么泛泛的讨论了。

网友I:
对,有速度控制,也有转矩控制,看什么场合

网友J:
其实根据张力来调节的,伺服系统,速度优化处理,跟张力偏离大小有关

网友K:
是新手,也提个。假设做一个加工好的管子的收卷设备,就把加工好后的管子卷起来,再打包……。管子是塑料的,所以强拉后会变形,成为废品。用纯的电气来实现,主要是转速控制。同步精度可以不用太高!这样的设备采用什么方案好啊?请高手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L:
张力控制,也就是平时讲的转力矩控制

网友H:
引用 网友K:
是新手,也提个。假设做一个加工好的管子的收卷设备,就把加工好后的管子卷起来,再打包……。管子是塑料的,所以强拉后会变形,成为废品。用纯的电气来实现,主要是转速控制。同步精度可以不用太高!这样的设备采用什么方案好啊?请高手指导一下。谢谢了
这个现场的结构形式有示意图吗?贴出来看看好吗?再讨论。

网友L:
是张力控制,一般是看卷取的材料,一般用闭环控制就可以,不用变频器的话可以用力矩电机

网友L:
张力控制一般是用气压控制比较精确,用弹簧不稳定,当然还要装换成电信号

网友L:
最省的话可以用力矩电机来试一下

网友M:
我也遇到过,不过解决了!

网友N(2009-05-30):
应该是速度控制张力,以复卷机为例:前后底辊速度存在一定速差

网友O:
速度、转矩控制都可以,看工艺的要求

网友P(2012-02-24):
发一个网址http://gzwwkj.blog.china.alibaba.com/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