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1):
格力的空调带电辅助加热的,差不多5kw,电流接近25A了

好像一般都说不要用插头插座,建议用空开

但我的问题是,我在配电箱里面已经有了一个空开了,而空调插座那儿装了一个86的暗盒,装空开有点麻烦

如下图所示:

                      4平方电线          空调电源线
配电箱的空开----------------------【】---------------------空调

【】的部位用什么连接了,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将电线和空调电源线直接稳妥的连接起来了?

谢谢了

网友A:
前面配电箱里面空开规格合适的情况下【】部分就用插座得了!

网友B:
32A高分断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