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1):
一台是变频器加普通电机,一台是直流伺服电机,两台电机各自带一个原点,两台电机开机后一直运转的,现在我想利用PLC做到完全同步,位置同步,速度同步,该用什么方法做到呢
PLC是松下的

网友A:
可能不好弄,因为变频器的精度比伺服的精度要差很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不好弄,因为变频器的精度比伺服的精度要差很多的
关于伺服和变频器就光在速度响应上变频器就比伺服差。

网友C:
呵呵;伺服与变频完全不一样;虽然变频现在功能先进的也带有定位,但与伺服的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