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1):
我想问一下东元TSTA 75D型号的伺服驱动器中的电子齿轮比是怎么回事,该怎么理解啊,请高手说的详细点谢谢了

网友A:
其实电子齿轮比你可以把他当做是实际的齿轮去理解,你就会很容易搞明白了!

网友B:
呵呵;比如说电子齿轮比为1:1;
如果你的伺服分辩率为:8192脉冲/转;那么要外部给定8192个脉冲信号对应的伺服才转一圈;
如果你设成1:10,那么需要给定81920个脉冲才能转一圈;
这个还可以调整除不尽的情况;

网友C:
楼上的解释很正确,实际就是在内部乘了一个数值而已。

网友D:
楼上的解释很好,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