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1):
以下为西门子单按扭实现启停的程序;其中i0.1为启停按扭,q0.1为控制输出;
程序一:
程序二:

网友A:
这个问题还是三菱的最好实现,一条指令搞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还是三菱的最好实现,一条指令搞定。

当西门子将交替输出编写到FC中是,也相当于一条指令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西门子将交替输出编写到FC中是,也相当于一条指令搞定。

Regards
学习中,未发现,具体如何实现?

网友C:
把楼主的定的程序的一个,放到FC中,就可以啦。
在OB1中调用即可。

网友D:
西门子S7-200
用ALT指令即可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西门子将交替输出编写到FC中是,也相当于一条指令搞定。

 Regards
这种方法只能在S7-300/400 PLC中才可以实现吧。

网友E:
按钮上加个灯看的更加清楚。

网友F(2009-05-21):
西门子可以把N条指令变成一条指令,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