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1):
在S7-200PLC软件平台上设计出交流电机的定位控制系统,试验设备有松下VF0变频器,一个小型的交流电机(1400转/min)和检测传感器,请高手指导一下设计思路。

网友A:
你的检测传感器是什么啊,如果是编码器,要用PG卡,如果是接近开关,定位精度就不高了,可以做成检测到开关信号后停机或反转

网友B:
呵呵;
VF0变频器是不支持PG卡的;
外加编码器接到PLC上;

网友C:
学习中!!!!!!!!!!!!

有交流才有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