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简易编程电缆

楼主(2009-04-21):
找资料后自己做的,很好用的,自己在S7-200 CPU224上多次通信读写程序成功。支持9.6kbps.带点插拔多次,不伤端口,但朋友还是谨慎为好。

网友A:
什么东西?
我想问问楼主啊,S7-200的编程电缆一定要是固定的吗?不就是RS232-RS485电缆吗?我买了一根,不好用啊,是不是里面接线不一样啊?还是一定要有那个拨码开关啊????

网友B:
楼主好像写的空壳啊
在这个坛子里有个不错的贴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190171
不过我没验证

网友C:
呵呵;那种只用2个电阻的方案不推荐;
如果想自制可以买个RS232/RS485转换器,用这个自制比较简单,而且使用上比较安全;

网友D:
呵呵,没做过啊,都是买的现成的

网友E:
自已想做做

网友F:
还 是老老实实买现成的吧,西门子的电缆不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