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1):
f930的232口也可以连接PLC吗?

网友A:
可以的,比如和Q系列PLC连接,就是用232的

网友B:
呵呵;当然可以了;
与三菱Q、OMRON、松下 PLC连一般都是用这个RS232的;

楼主:
连接FPX试验 下 还没有成功

网友B:
呵呵;FP-X刚推出的时间不长,F930可能是不支持的;
换新的GT1150试一下;

网友C:
GT1150是可以的,我正在用的就是这个

网友D:
F930GOT应该是比较老的或者说功能较少的,它的设计本来是422口接PLC,232口接电脑.232口接电脑没试过

网友D:
232口接PLC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