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2):
物料供应车共有三个状态:向右运动(电动机正转),向左运动(电动机反转)、停止。共有5个点A、B、C、D、E,这五点分别对应5个召唤按钮,SB1、SB2、SB3、SB4、SB5。每个召唤按钮下对应一个行程开关SQ1、SQ2、SQ3、SQ4、SQ5。工作的大致方式就是,如果物料车在A位置,压合行程开关SQ1,当D位置需要物料时,按动其所在位置的召唤按钮SB4,,电动机正转,物料车向右运动,一直到D位置,压合行程开关SQ4时停止。
 具体控制要求:
             1、控制系统开始投入运行时,不管物料车在任何位置,应运行到E位,等待召唤。
             2、物料车应能按照召唤按钮的信号和行程开关的位置,正常地运行和停止。
             3、物料车运动到召唤位置时,能停留20S,等待取料,20S后能继续按召唤方向运动。
             4、在物料车运动时,能接受其他工位的召唤信号,但必须等到本次任务完成后,才能响应下一个工位的召唤。

网友A:
这个好弄

网友B:
^_^你这个太简答了,不会是毕业设计吧^_^,要是这样也有点太简单了,这个我就做过^_^

网友C:
这个用PLC好做呀.楼主好好想想

网友D:
给你个自动运转的,一个按钮都不要也可以实现的要不要???

加上那么多的按钮,就是个手动,充其量是个半自动,这样的程序非常的简单,楼主可以好好的想想!!!!

楼主:
不是毕业设计,我自己在学!!!希望各位大虾指教一下

网友E:
楼上的几个都在吹吧

网友F:
我认为你首先要知道的就是怎么控制电机的启动和停止,然后是正转和反转,这些都弄明白后,这个要求就不难了

网友E:
(物料车运动到召唤位置时,能停留20S,等待取料,20S后能继续按召唤方向运动),要是物料车在行车过程,有新的任务,什么做停留20S,等待取料,再响应刚才的新任务,这段程序什么编写?我不知道,谁能告诉我

网友G:
这简单,楼主好好想想,你是学习,这不应该文问人的,那还学个屁啊,自己动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