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温控制

楼主(2009-04-22):
请问如何来在不断电的情况下以改变输出功率的方法来进行恒温控制

网友A:
用可控硅来调节输出功率

网友B:
固态继电器也可以吧

网友C:
有SCR来控制。

网友D:
温控表用PID输出标准4-20mA信号,加热控制器用调功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