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2):
用台达vfd-m系列变频器直接控制电机如何实现多段速?希望给与详细的变频器参数设置和变频器与电机连接图,万分感激!

网友A:
台达那个系列的?

网友B:
你用的是哪个系列的变频器呀,一般变频器都具有多功能定义端子,自己定义你需要的频率就可以了。

网友C:
变频器上面有多段速组合的,哪个和哪个点一起通是时,是一个频率,就像是排列组合 的
好好看看使用手册的

网友D(2009-06-15):
好简单的

网友E:
呵呵;不是说了M;
当然是m系列;

网友E:
端子M3、M4、M5可以组合出8个速度;
对应的频率用参数P17~P23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