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跳闸?

楼主(2009-04-22):
昨天我们组了一个220V  17路并联的电路。每一路单独测试都正常,可是17路同时工作,过级分钟断路器就会跳闸,请教大家是什么原因?

        如何测试线路是否虚接?

网友A:
断路器选小了??
你的断路器用的是多大的呀?
每一支路的电流多大呀?

网友B:
选总断路器时,要先算出各个支路电流量,它们的总和才是总断路器的安数。一般选稍大一点的。

网友B:
选总断路器时,要先算出各个支路电流量,它们的总和才是总断路器的安数。一般选稍大一点的。如果电路虚接接上用电器不工作,你拿电笔测一下如果有电,就找零线接头各点,在此需用万用表辅助测量。

网友C:
断路器选小了!

网友D:
断路器选小了吧,各个支路也是有负载呀,像接触器。继电器什么的负载也不小,同时都工作时,负载也不小呀。

网友E:
断路器容量不够大

楼主:
首先谢谢大家的帮助,每一个支路电器都可以正常工作,那也就说明没有虚接?

网友E:
先计算下总的功率啊!

网友F:
是不是总线小了啊?

网友G:
断路器太小了

网友H:
把情况说明清楚了,好吗,楼主?

网友I:
没有虚接,就是你断路器小啦,建议更换,
 在更换之前首先要计算出总电流是多大,你再选合适的断路器~

网友J:
支持总线选小的说法!!!

网友K:
应该是断路器选小了啊,一起用时,总电流大于这个断路器的额定电流了
并联总电流是分电流之和啊

网友L:
看来大家都是很有经验的哦

楼主:
应该是断路器容量的过,换了一个,好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M:
量一下总电流有多少,就知道是不是断路器小了

网友N:
线也有关系呀,是不是太小了,造成发热才跳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