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2):
请教师傅:
   由于要求速度可调,而机器太简单,不想用人机将增加制造成本。请教:能不能用一个电位器来调节电机的速度?这个电位器该怎么接线?程序又该怎么写?

  PLC:Panasonic FP0-C16T
  驱动器:PMM-BD-5706-1
  步进电机:103H7522-8021

楼主:
PLC:Panasonic FP0-C16T
  驱动器:SANYO DENKI   PMM-BD-5706-1
  步进电机:SANYO DENKI  103H7522-8021

网友A:
用按钮开关,直接加减数据。每按一下加速多少个脉冲或减多少个脉冲就行了,经常这样做的。用168是不可以的,要用169指令,也就是点动指令。

网友B:
我前不久用步进改了一台机,是用一个拔码开关来调速的,当然这最多就十段速。

网友C:
呵呵;如果用外部电位器还要加一个FP0-A21的模拟量模块;成本不比用个文本还高了;

网友D:
要看你的PLC是什么型号的了,如果用三菱FX1N的,PLC主机上就有两个电位器,直接用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指点。
感觉wushulin师傅说的实用些,明天试试。

楼主:
这几天刚好要忙些别的事情。我会照wushulin师傅和YXBK师傅说的去做做实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