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2):
我想对本机的COM1通讯口进行通讯控制,通过通讯口对外发送一系列的指令,但不知道关于COM口控制指令,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modbus可以吗?ifix里有许多使用com口的驱动。

网友B:
设置通讯参数,打开com口,根据协议发送/接收数据,关闭com口

楼主:
ifix中COM口的驱动怎么调用呢,请提示一下,我想让IFIX与COM口通讯的设备进行串行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