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2):
小弟想通过串口将 PC 和 FP0 之间建立通信,可是线连好了,串口调试软件也下了,发送命令 %01#WCSY00001**CR(MEWTOCOL协议) 过去后,没有收到任何回应信息。

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这个问题已经把设计的进程拖了很久了,非常着急!
以下是PLC设置和具体调试时的图片:

网友A:
先用松下编程软件对PLC监控(同时打开串口监控软件):做一个操作(如"运行/编程")看串口监控软件上拦截到的字符串,把这些字符串再发到PLC看是否执行同样的操作.并拦截PLC回应的字符串,把这些字符串与MEWTOCOL协议核对一下,看是否哪个字打错了.这样做的原因是松下编程软件肯定是按照MEWTOCOL协议通过串口向PLC发送指令的,拦截到的这些指令看懂后就可以举一反三地编自己的程序了.

网友B:
没有校验和

网友C:
2楼说的很有道理啊.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