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2):
家用逆变电源的基本原理是把蓄电池的直流电变为220V的交流电。它通常具有多功能电源的作用,在交流电时通过转换开关方面直流向负载供电,另一方面作为充电机向蓄电池充电,在交流市电停电时就利用逆变器把蓄电池的直流电变为220V的交流电继续向负载供电。

   一、逆变电源的分类与特点

   市场上销售的逆变电源型号规格较多,电路结构和功能也各具特色。一般按功率输出大小划分,其规格有60、100、150、200、300、500、1000W等,按使用蓄电池的直流电压分类有12、24、36V三种,通常逆变电源电路部分主要包括:多谐振荡器、缓冲级、推动级和输出级,其中推动级采用变压器耦合,用以提高激励功率,此外逆变器的附加电路主要有:

   1.过负荷式短路保护电路;

   2.电瓶极性反接保护电路;

   3.电瓶亏电自动关机电路;

   4.电瓶充满电时自动停充电路;

   5.充电限流保护装置;

   6.具备调压功能在电源电压偏低的地区可以将供电压提高而电源电压过高时可以将电压调低,以满足一般用户的使用要求。

   二、逆变电源的选购与使用

    1.选择功率:在购买逆变电源时,首先要选择合适的功率。这主要根据家电器的多少和功率大小来确定。如一台120W的逆变电源可以接一台彩电和15W的照明灯;

    2.挑选检查:检查外观看有无划痕被磕碰等现象,然后按说明书要求接上电瓶和负载,分别检查充电电源,逆变输出电压和随波段开关转换而变化的情况;

    3.使用逆变电源首先要注意接线正确,在接蓄电池时其正极应于蓄电池正极连接其负极应于蓄电池负极连接,接好后将固定螺丝旋紧;

    4.在蓄电池充电时应将所带负载。如电视电灯等关掉或拔下不要带负载充电,充电电流限制在说明书中允许电流之内,如5---10A,电流过大会损坏机器和蓄电池;

    5.逆变工作时所接负载不可太多,尤其接彩电时,应注意彩电启动时电流较大,在开电视机时,其他负载暂不要打开。等电视机稳定之后在开其他负载;

    6.逆变电源应放在干燥通风沙尘少的地方,机壳上不要堆放其他物品以防影响散热,环境温度不宜过高,高于40度时应暂时停止使用;

    7.蓄电池应保持足够的电压,电压下降时应即使进行充电,否则会影响逆变工作;

    8.逆变电源保险丝发生熔断,更换保险丝时应注意与保险丝规格相同。切不可随意使用保险丝或金属丝代替。

相关链接:逆变电源数字控制技术的发展

网友A:
我手上有好几个逆变,可惜现在都派不上用场.

网友B:
二楼你用不着?那你干脆卖掉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