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2):
请问各位:
1.在Logix 5000软件中配置PLC硬件时,为什么在ControlNet网络中点右键就可以添加新的模块,而在DeviceNet网络中却不可以添加新的硬件?
2.组建DeviceNet网络时,1756-DNB 模块上 MOD/NET 红灯显示,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DeviceNet网络可以把参数读上来,要用RSNETWORK for DeviceNet规划

网友B:
网络不一样了,当然不一样了,就是如楼上所说的,规划下就可以了,根据自己的需要,确定用读少字。

网友C:
红灯亮,网络不通!可能是EDS文件不对,刷一下EDS文件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吗?
跟着学学
Ab 罗克韦尔 代理
欢迎询价

网友E:
1、要用RSNETWORK for DeviceNet做规划的,而且在5000里配置硬件的话很方便的,用RSLINX把硬件组态读上来,对着就可以做硬件组态了
2、网络不通,检查网络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