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2):
用的是三维力控的组态软件,PLC为西门子公司的S7200,通过CP243组态
在V4.0 STEP 7 MicroWIN 中可以对PLC进行编程,或者读取某寄存器值
但是用组态软件读取某个寄存器的值时,总显示的是“超时"
高手指教:问题出在那里?
另外,问下组态软件上需要设置上位机和PLC的端口号,按标准分别该怎么设置?

网友A:
在该软件的驱动帮助中的西门子下,找到s7-200以太网章节去看看。

网友B:
应该是驱动没有安装好,要用到OPC的

网友C:
通讯连接好了吗?查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