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梯形图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9-04-22):
如图所示,自己编的一个程序当中,模拟运行时,强制X0接通时,Y0没有输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教各位帮帮忙!

网友A:
你图上的X3是ON的,回路是断开的,Y0怎么可能通?

网友A:
另外你的图中有个问题?Y1为什么不通???这些难道不是问题吗?
怀疑你的图是PS的,讲点水准好不好?
Y1通的时候,你怎么做Y0也不会痛!!!!
好好看看你要问什么?最好把话说清楚了!!!!!

网友B:
Y0与 Y01互锁,此时Y01工作Y0不会工作.

网友C:
感觉你的程序中有双线圈现象,是不是整个程序不只这几条,还应该有输出Y0和Y1的地方吧

网友D:
在这个程序监控中,X3接通,Y0只有在X3为非的条件才接通,这样的情况要好好检查程序的逻辑顺序,错误的出现都是有原因的!

网友E:
你X3接通了那么Y0应该是没有输出的

网友F:
同意5楼lixiaobai的观点。请检查有无双线圈
其实出现问题解决的最好方法就是监控,哪出问题就监控哪。比如Y1(想必楼主是想说Y1怎么没输出的吧),你就查找Y1在程序里出现的所有位置,查找影响它的程序段。

网友G:
X3动作了,Y0怎么能动作!
你想强制使X0接通,使Y0动作,必须先把PLC外部X3断开。

网友H:
呵呵;
是X3的原因;

网友I:
你的程序有问题哟.
我是老师

网友J:
怎么搞的 现在 Y001是该同的啊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程序的问题,编写的时候出了差错!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K:
呵呵,不是刚开始学吧,你这个程序就不正确,不符合编程要求的上重下轻左重右轻

网友L:
程序里面可能出现双线圈
检查以下程序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程序的问题,编写的时候出了差错!谢谢各位的回复

说说具体的错误啊,也让大家有个判断与借鉴

网友M:
是的,分析一下X3确实有问题哦

网友N:
X3是O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