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为何啸叫

楼主(2009-04-22):
一台18.5千瓦的研磨机的变频电机一开机就啸叫,为何?谢谢!

网友A:
可能是载波频率设的不合适。

网友B:
可能是变频器不舒服了,或者是生气了吧?^_^

网友C:
2楼说的对,可能是载波频率!

网友D:
我遇到过这样的现象,当时是变频器与电机之间的电缆线虚连了,有断的时候

网友E:
电机轴承缺油的可能性占到百分之70

网友F:
应该是载波频率,以前我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B:
那到底是机械噪声?还是电磁噪声?应该判断一下。

在电机啸叫的转速下运行,突然操作急停,然后看看是不是啸叫声继续存在,如果随着急停操作也突然消失,你电磁引起的啸叫声则肯定无疑了。否则就是机械噪声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变频器不舒服了,或者是生气了吧?^_^
哈哈~很风趣 很幽默! 开心了一下!谢谢
        应该是载波频率问题

网友H:
先分析是机械部分还是电气部分,如机械部分机润滑系统,如电气部分重新设置变频和检查各连接导线

网友I:
也可能是你设置的最高速度超过额定运行值的好多.
一般性是载波频率问题可以改动一下试试.

网友J:
啸叫的声音和轴承问题的声音不同

网友K:
载波频率可以试试!

网友L:
呵呵可以直接通电试试啊!然后在接上变频器

网友M(2009-05-25):
这种啸叫属于电磁噪音,适当调节载波频率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