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2):
我刚到水泥厂学仪表电工电,水泥厂仪表最多的就是热电偶了,我想知道热电偶和热电阻的原理是什么,还有怎么检测他们的好坏以及测量温度是否准确,希望各位前辈赐教~感激不尽

楼主:
怎么没有人理啊呜呜

网友A:
1热电偶测温基本原理
 将两种不同材料的导体或半导体A和B焊接起来,构成一个闭合回路。当导体A和B的两个执着点1和2之间存在温差时,两者之间便产生电动势,因而在回路中形成一个大小的电流,这种现象称为热电效应。热电偶就是利用这一效应来工作的。
2热电阻测温原理及材料
    热电阻测温是基于金属导体的电阻值随温度的增加而增加这一特性来进行温度测量的。热电阻大都由纯金属材料制成,目前应用最多的是铂和铜,此外,现在已开始采用甸、镍、锰和铑等材料制造热电阻。

网友B:
热电偶是电压信号,测量时为mv信号,热电阻是电阻信号测量的是电阻信号.

网友C:
解释的很通俗,支持一下

网友D:
热电偶和热电阻准确于否需要有专门的校验仪表,一般说热电偶好一些它是电压信号,热电阻是电阻信号所以它要求接线比较严格最好用三线制的

楼主:
今天回来一看总算有回音了,谢谢各位的帮助哈,小弟在此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