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2):
我们公司培训部有个3相电源的新科空调,最近电压出现反常,3相电压低于380伏,导致空调保护,直接不能启动,这个问题我还没有去直接查找!大家先交流交流呢

网友A:
进线电压多少?

网友B:
看看三相电压是否平衡,不平衡的话,空调就会自动保护啦~

网友C:
这个问题问的比较笼统!对于提问,一个要严谨,大家才能更好的交流。否则还容易引起误导作用!

网友D:
应该是输入电压过低

网友E:
看一下三相电压

网友F:
三相电压的电压是很重要,但是你要考虑相序是不是动过,三相空调都有相序保护的。

网友G(2009-06-20):
三相电压的电压不平稳

网友H:
打开外机进电箱看一下,检查一下三相相序保护电路板,电压过低频繁启动可能造成接触器触点烧焦。打磨一下,或者是更换。最好加一个三相稳压电源。

网友I:
还可以考虑你所在的变压器容量,是否满载,造成终端电压过低

网友J:
电源功率不够或压缩机匝间短路拉底电压,我的电工群89382577

网友K:
找出电压低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