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磨床

楼主(2009-04-22):
有谁对PC控制的自动磨床电气维修有研究?

网友A:
你是哪里的?有什么问题?采用的是什么系统??

网友B:
你问的太简单,请把问题说的详细点,大家才能看明白,以便帮助你分析。

网友C:
你应该把你用到的硬件情况和你的式样要求说清楚,这样才能帮你解决!!!!PLC的程序都是根据硬件特性和式样要求写的,没有这些你让大家怎么样帮你????

网友D:
你想知道哪方面的,你的有什么问题呢

楼主:
我是辽宁的,我这个设备是采用中远自动化产的PC80,程序混乱了应该如何修理?

网友E:
我是锦州的,一般情况下,程序混乱的可能性很小,还是要再判断一下故障现象的

网友F:
程序混乱真的很少见,有没有重启过PLC??或是把总电源都干脆全关掉几分钟再开机。

楼主:
以前程序是用小型编程器编写的,我现在想用电脑编不知道用什么软件能用在PC80上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