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调试经验

楼主(2009-04-22):
各位高手:

请求答案!

三坐标的铣床调试时,由于三轴会有联动,所以调试的时候,会把惯量小的增益也同时调小,已满足和较大惯量的轴向伺服的响应。理论上也就是把X,Y,Z三轴的增益调成一样,会达到最好的效果,可是事实为什么这样,反而效果会不好呢?而是把Z轴的增益减低会比较好呢?高手指点????

网友A:
每个轴的增益是分别调整的
Z轴的惯量小,所以增益小一些会比较好的

楼主:
如果说是X,Y轴的增益不同的话,会导致圆弧插补时会变成椭圆的!

楼主:
怎么这么多人经过,也不参与讨论发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