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2):
对射型光电开关:(npn型,10-30vdc)直流电源:(220VAC---12VDC)中间继电器:(220VAC、12VDC)
光电开关的棕线接“+”,兰线接“-”。黑线接中间继电器线圈。通电后,线圈一直吸合,光电开关的发射端和接收端的灯都亮(有物体挡住时也一样会亮)也就是说光电开关未起作用。改用24VDC(电源、中间继电器)后正常,虽然问题解决了,但小弟一直不知原因,请各位高工指教,跪谢!!

网友A:
请问第一次是用的什么电压

网友B:
应该是你光电开关没调好,发射与接收没对应好,一直有输出信号!

网友C:
什么改用24V的电源,这种光电开关大多数都是用在24V电源的电路中

网友D:
对射型的,一般是发射只两根线,直接接到电源上
接收的有两根线的,三根线的
都要接到24V直流电源上的

网友E:
都是用在24V电源的电路

网友F:
我明白是什么用途,这种开关是NPN型,如果连接在需要PNP型输入的PLC上就不能用了,但是可以利用中间继电器这种变换的方式使用!(因为利用继电器的触点,可以给PLC输入端供正或负电源,通过光电开关的动作来控制继电器的线圈。唯一要注意的是线圈上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