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2):
我有PLC编好的程序想替换原来PLC的程序我该怎么操做呀!要清除原来的程序吗?指点一下我吧!急呀!

网友A:
下载到PLC就行了自动清除原来的程序

楼主:
各位大哥能具体一点怎样操做呀我使的是台达编程软件

网友B:
在你的编程用的电脑中,打开编程软件,在上方找到(在线)打开你就明白该怎麽做了

网友C:
楼主同志,耐心的把台达PLC的入门说明看一遍,耐心点…
一口吃不成胖子,呵呵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哥能具体一点怎样操做呀我使的是台达编程软件
我是来鸟,刚刚开始学习三菱。这说得很明白了。

网友D:
三菱是按F4转换成指令,然后点击在线写入就OK了。

网友E:
台达PLC,打开程序----------通讯-------------PC<=>PLC--------------写入PLC-----------------确定。
你按这个操作,把新程序输入到PLC,旧程序自动会清除。

网友F:
同型号的直接通讯上写入就行了;会自动把PLC内原来的程序给覆盖了;

网友G:
对PLC最起码的基础还不了解啊,应该多看点基础方面的资料。

网友H:
不用清除,直接下载就可以替换了
当然也可以先清除了,再传程序

网友I:
直接传进去,就覆盖掉原程序了,估计楼主PLC写程序都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

网友D:
这里的师傅多。你可以到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146544去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