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2):
我现在用PC通过RS485用屏蔽双绞线接变频器。发送初始化命令、设定频率命令、起转命令都能成功。但是变频器转起来之后,就不受通信控制了,停机、改变频率命令全部失效。全都不知道怎么回事!请各位高手帮忙啊!

楼主:
总之,停转时,通信完全正常;转动时,通信完全不正常!现在已经使用了屏蔽的通信线路了啊,还会是干扰的问题吗?变频器可以干扰到PC机数据的发送吗?

网友A:
还是干扰,把通讯线两端加上电阻,电阻要求变频器手册上有。

网友B:
呵呵;是干扰造成的;

楼主:
通信线两端如何加电阻呢?加多大的?在说明书里我找不到啊

楼主:
说明书上说,建议在P+,N-之间接入一个120欧姆的电阻,这个就可以防止干扰吗?

网友C:
屏蔽要接PE的不然还是有干扰的

网友D:
第一步,观察控制字和状态字,是否收到了停车命令?如果没有,看就要看看你的通讯程序是否有问题。计算机可以自检一下嘛;
第二步,通讯模块的硬件电路是带隔离的吗?如果不是,推荐采用隔离的RS232/485转换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