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2):
220v,5kw

两组导线连接起来,有什么可靠的连接方式吗?

网友A:
看你用在什么场合了。要是条件允许,放个大点的接线端子,进行压接。好像AC220V、5kw也不算太大,交流电流还不到25A。

网友B:
功率也不大

网友C:
5KW的功率不大,使用4mm2的铜芯导线即可,连接方法可以采用如下几种:
1、使用接线端子压接;
2、焊接;
3、直接将两导线绕接;

网友D:
25安用4平方的线就可以了,那接线就没什么讲究了最多是接好后再用锡焊焊一下。

网友E:
条件允许的话用1、使用接线端子压接;这个比较好

楼主:
其实就是空调线和电源线连接啦

接线端子哪儿有得卖啊?

网友F:
用接线端子压接在一起就可以了

网友G:
压接最好,也可用接线端子,有条件也可用焊锡焊接。

网友H:
最好用焊锡焊接

网友I:
接线端子,电料门市有卖。如果这些条件都没有,绕接就行。软线和硬线绕接方法,把软线绕在硬线上,把硬线头弯回来对折压紧用防水胶带包好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