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3):
中频变频器带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的问题:

电机A功率为1.1KW,380V,4级,额定频率为50HZ/60HZ;
中频变频器B:220V,适配1.5KW电机,输出频率为0.5~1300HZ;

请问用该B中频变频器带A电机,让电机经常在3000转左右运转(目标频率为100HZ)做雕刻用(负载很轻),这样对变频器或电机有什么损伤吗?

网友A:
电机电压380  ,变频器电压220  ,电压都不对怎么用

网友B:
呵呵;
中频变频器只是最高输出频率比较高,但你用比较低当然是可以的;
参数设置正确,主要就是考虑电机了,你的变频是220V的,因此电机要改成220V的接法;还有就是在100HZ时电机能否承受;

楼主:
对呀 电机我就改为角接就可以了,我就不知道这样电机能否承受,对电机有什么损伤~

网友B:
呵呵;普通电机肯定是不行的;
包括动平衡、电机的轴承及绝缘性都可能达不到要求;

楼主:
我这这么认为,但客户那里要做玉石雕刻机,选型就用的中频变频器加普通的三相异步电动机,让我调试,很是无奈啊

网友C:
用二极电机,额定就3000转再用变频器在2000~3500范围(4~55Hz)调整正符合雕刻机的要求。顺便说一下:玉石雕刻机3000转是否低了点?应该5000以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二极电机,额定就3000转再用变频器在2000~3500范围(4~55Hz)调整正符合雕刻机的要求。顺便说一下:玉石雕刻机3000转是否低了点?应该5000以上吧!

谢谢解答!

网友B:
试一下;不行就用专用的变频电机;

网友D:
用普通电机变频时,一般都是将频率变低,变高时都不是很好用的

网友E:
关键是中频的控制器载波频率是多少呢?太高了肯定不行。电机受不了的。

网友F:
目标频率为100HZ
太高啦,谱通电机还是50hz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