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

楼主(2009-04-23):
/u D1 #20 D3,这条除法指令为什么可以做到将D1中的数据向低位移5位,并存到D3!!!
ANDW #001F 0 D5,这条语句中的001F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可以将信号屏蔽??????

网友A:
1、因為16進制除數20,換算為10進制為32,是2的5次方。除以2的5次方,相當于右移5位。
2、你的指令抄全了嗎?
         ANDW   字與操作,根據與的運算法則,全1才是1,有0就是0,因此如果數據與#1F做與運算,相當于與二進制11111做運算,因此低5位將不會屏蔽。

网友B:
看了版主的答案,才知道屏蔽的意思是将1信号变为0信号,学习了,以前真的没有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