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正反转

楼主(2009-04-23):
请问各位大虾,单相电机在低温零下40度时,发现电机可反转,但不可以正转.但恢复常温后,电机又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A:
不知道,没见过,不知是不是与电容的温度系数有关系

网友B:
好象是和启动电容的使用温度有关

楼主:
在寒冷的条件下,由于气温低,普通电解电容器会因电解液结冰而失效.这是个人的意见!不知道各位有什么看法!

网友C:
应该也不对呀电容失效的话电机应该不会转才对的

楼主:
再给各位描述一下当时我测试的环境和步骤:
零下40度,8小时后,
1 用万用表测量棕线与蓝线的阻值是无穷大的
2 通电测试之后,电机只能反转,不能正转
恢复常温后,电机接线端之间的阻值很小,电机又可以正反转了.
之后就再低温8小时后,不再发现这个问题存在

网友D:
零下40度的环境,没遇到过,长见识了.

网友E:
第一次听说这种工作环境和现象,长见识了!希望得到结果后,发帖让大家来学习!

网友F:
可是真没见过零下40度啊,不知道

网友G:
楼主是在做实验还是确实碰到这种情况了?

楼主:
做试验,模拟环境温度!

网友H:
这个温度太低了,很多电子元器件都不能工作的,可能是电容不能正常工作了

楼主:
如果电容不能工作,但是为什么电机还会反转呢?电机只是在正转时,失效!

网友G:
是不是正转比反转的阻力大,楼主可以测一下电流,电压有没有什么不同。

网友I:
零下40度,8H电容出现异常所以反转,但当恢复温度工作状态下.由于电容一直在充放电工作.所以到0下40度下仍可正常 工作.说明此电容在0下40 度的启动性能有问题.

网友J:
既然电能能转,不知道各位为什么会认为是电容的事?个人认为楼主的电机是要求正反转的所以在电机绕组首尾头上肯定是有变化的。(例如有继电器触点)主要还是检查一下控制部分或者继电器吧~!

网友K:
楼主没说是什么上用的单相电机,如果是洗衣机的洗涤电机,温度变化时,定时器内的触点也会变化,哪个方向的触点没有接通,哪个方向就不转。电机只要转,线包和电容就没问题。

楼主:
其实这个单相电机是很简单的接线,它的接线分别为蓝(零线),棕(正转),黑(反转),黄绿(地线);控制电路就很简单了,用一个钥匙开关,如果开关打到棕色这边,就正转;反之,反转;如果是控制电路的问题,那么为什么我用万用表量黑色和蓝色这两端的线,电阻为无穷大呢?而棕色和蓝色之间又有电阻.所以我想排除这一控制电路的原因!

网友K:
电机内部接线头虚接,黑色或蓝色【蓝色公共端接线包的两个头】线与线包接头处虚接。

网友L:
零下40度???那里的地方?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是你接线有问题~拿万用表重新查查

网友M:
可能是电容的问题,在极低温下失常了吧

楼主:
如果是虚接的话,那就应该会时通时断吧,但这种现象仅仅出现了一次而已,实在另人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