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3):
示波器如何进行自校正?
哪位大侠做过,请指教一下.具体步骤详细说一下。

网友A:
示波器探针一个是钩的,一个是夹子,你把钩子钩在示波器的一个小圆圈上,屏幕会出现方波,如果线非常直就是比较准的。不直的话可以调节探针上有个可以用一字螺丝刀拧的旋钮,调那个就可以。这个是手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