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3):
求画电气控制图的软件

哪位大哥有啊?给个地址,或者名字
还有是不是有电气CAD的?

网友A:
是有电气CAD,也有专门的画电气图软件,去百度,讯雷搜搜。

网友B:
正常CAD都可以画啊!

网友C:
就用CAD的电气版吧

网友D:
别忘了回来谢我哦? 呵呵.  打开点击 立即下载 就OK了.

网友E:
EPLAN或者电气CAD,一般的CAD就能画图,电气图纸重在原理。

网友F:
EPLAN挺好的~~CAD也可以~~

网友G:
CAD可以画啊!学起来也不难!

网友G:
给你介绍个可以自学的视频网站吧:
 http://www.51zxw.net/study.asp?vip=290752

网友D:
转载:   Pcschematic8与EPLAN21大比拼[原创]
看了很多文章,都说Pcschematic是CAD软件,EPLAN21是CAE的软件,两个软件看似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几乎没有可比性,本人两个软件都实实在的用了一下,觉得还是有比较性的,当然由于本人水平有限,可能说得有些片面性!本人只从一个使用者的角度出发,仅供大家交流一下了!
1、 占用资源方面
Pcschematic(以下简称PCS)安装空间较小,启动快,占用内存较少。属于绿色软件,即便系统重装也不影响使用。
EPLAN软件较大,占用内存也大,启动速度慢(尤其项目过大时)。
2、 符号库方面
PCS符号库很全,安装后IEC617和IEC750、IEC1346等标准符号库随即装完。并可安装GB-T-4728和GB5465(基本用不上)符号模数M=2.5mm(符合国标);
EPLAN 21符号库也很全,DIN标准,欧洲标准(DIC),美国标准(JIC)都有。符号模数M=4mm(不符合国标);
3、 新符号添加方面
PCS建立新符号方面,操作简单,如果结合AUTOCAD使用,几步便可完成,只制做一个方向符号就行!原理图绘制时,可以自由旋转。绘图区功能偏弱,工具较少,捕捉功能不太好(包括原理图绘制界面);
EPLAN 21建立新符号相对复杂一些,在旧符号基础上改动,还相对简单一些,有时符号四个方向都要单独建立,让人头痛!整个操作界面功能强大,绘图功能不错;
4、 元件数据库方面
PCS随机软件附送13个主要借用商10000多个元件的数据库。其网站的新数据库,其元件数量超过25000个,加之正版用户,代理商为其提供10万个国产厂家的数据库元件。
EPLAN 21随机带的元件数据不足3000个,正版用户是否有所增加,不得而知,网络上知名厂家为其提供的元件数据库多为EPLAN的5或4的版本,21无法直接导入。
5、 元件数据的建立
PCS元件数据库结构清晰,除了元件的型号、规格、订货号信息外,还包括元器件的电气符号(用于电气回路)和外观符号(用于安装布置图)。数据库只有两个表构成,一个菜单索引表,一个数据表,中文的、英文的表头都有。元件种类划分详细,便于绘图时查找。添加新元件数据,很简单,一个表内完成所有信息录入即可。一看便会。
EPLAN 21元件数据库结构比较复杂,名细颇多。有点遗憾的是德文的表头。1个数据表tblA01,带有20多个子表,数据类别划分单一,只把元件划为6个大类(电缆、接触器、组件、装配、机柜、端子),有些粗略了!建立新元件数据,较复杂,如:建立一个接触器的元件,先要在tblA01表中输入这个接触器的40多项信息(有些项基本用不上),其接脚信息、线圈电压等要到tblA03中输入(同时也建立了索引),所说是不通过部件管理建立数据。
6、 端子功能
PCS能实现基本端子功能要求,在原理图上可以很清楚的分辩出端子的内、外部状态。端子编号功能很弱,几乎全要手动完成,无错误信息提示。让人遗憾。
  端了功能强大,能满足用户几乎所有的要求,在排序和重新编号上功能实用,另外在端子连线图上,布置图上也是可选项颇多,端子功能另PCS望尘莫及。
7、 绘图功能方面
PCS绘图区,界面简洁,功能能基本满足用户的要求,符号选择区,大部分需要自己重置,常用什么布置什么。支持鼠标滚轮点击框选放大,缩放功能不是太好。自由绘图功能方面偏弱。当您从元件数据库中选取了一个元件,就会得到一个包括这个元件的所有电气符号的选取栏。在图中布置这些符号时,相应的条目号也会传送到图表中。
EPLAN 21绘图区,界面功能强大,有专业软件的风范,绘图区支持鼠标滚轮缩放。自由图功能强大!!EPLAN 21在从元件数据库调元件这方面做得不好,无限制的联接,有时跟元件的物理性能不挂钩!听说P8改了!EPLAN 21的黑盒子功能十分强大,也比较实用!
8、 综合方面
PCS功能包括:自动更新元器件清单及连接清单、自动编排线号、支持相关电气标准、智能复制、精确计算、页面间的信号参考、参考指示、自动导线连接、设计方案间的轻松复制、信号间的参考、自动产生电缆及接线端子布置图、与PLC I/O通讯、自动创建和发送采购文件等等。但是有些功能有一种的局限性。模板比较少,可选性少!
EPLAN21在综合功能这方面要远远超过PCS,而且各种模板种类繁多,可选性强,可以满足各种不同要求的用户!
9、 价格方面
PCS8.0好像在2万元左右。
EPLAN21单机全功能版,在沈阳要价8万!
这只是本人简单的从几个方面对两个软件进行了一下比较,当然还有更深入的一些东西,在EPLAN的网站上已有了比较(有些结论本人不敢苟同)。由于水平所至,也只能这样肤浅的比较了,让各位同行见笑了!!对选择用什么软件来绘图的朋友,有一点参考作用吧!

用盗版扩大用户群,用正版占领市场

网友D:
呵呵  俺喜欢Pcschematic的  ,一直信赖它.

楼主:
PCS我用过的,功能很不错
但是我想用下电气CAD,我见过CAD有电气模块的那个,你们谁有地址?
我机上有普通的CAD,没有电气元器件
是不是需要重新下载电气版CAD还是下个电气元件模块就好了??
顺便谢谢jing和其他人

网友H:
电气绘图软件

网友I(2015-09-10):
诚创软件不错

网友J:
引用 网友K:
Altium Designer
这个怎么话电器原理图?求教!

网友L:
原来用ELECTRICAL AUTOCAD ,很好用的。

网友M:
电子图版,CAD,是平面图,EPLAN是三维图,看你想用什么样子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