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3):
我用s7 的opc sever在下位配置里做了两个连接,分别连接2个400cpu分别把它们命名为

S7 connection_1和S7 connection_2,如何能实现在上位wincc6.0里切换来调用这两个

cpu里的数据,我想通过按钮切换两个连接名称来实现,但不知道去改变哪个参数,请高

手指教!!!

网友A:
你就直接在WINCC中建通信,抓点就好了。
都是SIEMENS干嘛用opc sever,你最好看一下资料

楼主:
实际上我是想实现冗余,而不用1613卡,请问有法子么?

楼主:
不用1613卡实现冗余的问题已解决,谢谢这里的高手们!

网友B:
怎么解决的?告知一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