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咨询,求够

楼主(2009-04-23):
各位好
  我现在想买500KHz的变频器,请问下有这么大的变频器吗,国内好象没听说过?

网友A:
呵呵;先把你的参数搞清楚;
如果是500KW,是正常的;
如果是输出频率,你配套的电机能做出来吗?
目前中频的变频器一般到2K HZ;
高频的也就8K HZ;

网友A:
还有一个重要的参数就是载波频率,一般的变频器也就20K;
如果按你的想法,有500K的,那么这个载波频率至少要有4000K HZ以上,可能吗?

网友B:
^_^还是楼上的厉害。一眼就看出问题来了^_^

楼主:
我不是很懂,是客户要,我问过供应商都没有

楼主:
我不是很懂,是客户要,我问过供应商都没有,
能请教下吗:载波频率和输出频率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A:
呵呵;这个参数是达不到的;
再说目前电机的最高转速大概就是420000R/MIN,这个对应的才7000HZ;

网友C:
楼上说的是啊,你那个客户是做什么的,怎么需要那么高的频率,忽悠你的吧!也请教!

网友D:
再问问客户了,应该是指功率吧

网友E:
指标可能搞错了。频率不可能会这么高。电机受不了,变频器的控制速度也达不到这么快。

网友F(2009-05-25):
应该是功率500kw。

网友G:
楼上那些高人分析的不错,关注中。

网友H:
你那客户要求电压是多少啊 ?我们公司从380-660 都可以提供500kw的。13525412749德力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