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子串跳

楼主(2009-04-23):
不知道大家有见过电机转子串跳这种情况没有??在电机启动过程中,电机的转子会往上顶,导致轴承往上稍微向上移动.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往上顶,是指轴向还是径向?
是不是电机的轴装的有些偏心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往上顶,是指轴向还是径向?
是不是电机的轴装的有些偏心了

楼主:
往轴向顶的!电机运行久了,会不会发生这种问题??

网友C:
电机的转子铁心与定子的铁心不靠齐,另外轴承间隙太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机的转子铁心与定子的铁心不靠齐,另外轴承间隙太大。

网友E:
一些小型电机使用轴套子,轴向有间隙是对的。轴承电机有间隙是轴承与外壳磨松、或轴与轴承磨松,简单的修复方法有两种:1、轴承两头加垫片,合适为止。2、选薄厚合适的布套在轴承上下入外壳,注意少用铁皮、如果用铁皮加不紧的话会加大磨损的。

楼主:
当轴与轴承有了间隙,那么轴会往上跳吗?

网友F:
你的电机不仅轴和轴承(不排除轴承外圆与轴承位)之间有磨损,轴承与端盖之间也有磨损,电机要尽快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