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不转

楼主(2009-04-23):
我用的是东方步进电机PK569-NA(五相),驱动是CSD5814N-P,通电后PLC输出脉冲但电机不转。请各位帮帮忙。
CW+接的是5V,CW-接Y1,用PLSY K600 K50 Y1 指令。但输出后马达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A:
先确定一下你电机接线是否有问题,你用的五相步进要注意五条线的顺序.再注意上电不发脉冲的时候时电机是否励磁,扭不动

网友B:
上电后,用手转一下电机,看看是否能转动
用示波器测一下驱动输出的脉冲,看看是否有

网友C:
会不会频率太快了啊

楼主:
谢谢,1电机接线按说明书上的接法,上电不发脉冲的时候时电机励磁扭不动。我怀疑会不会是驱动坏了,但整套东西都是新的。

网友D:
先要确定驱动器到底有没有接收到脉冲,当然新的也不可能就没有坏的。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E:
能否告诉我们是哪发生的问题了吗?想学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