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3):
有个问题:在组态王里把文本的动画链接设为“模拟值输出”,用于输出下位机PLC的计算值,画面中为什么把十进制的当成十六进制的并再转化成十进制的输出啊,DM里存的是#0010,MOV到IR101中,文本的链接通道就是IR101,为什么输出16,而不是10啊?

网友A:
因为#0010可以看成16进制的10,也可以被读为BCD码的10,对于组态王来说,它不知道你要表达16进制的10还是BCD码。

网友B:
#0010这个数是16进制的,转换成10进制的就是16。所以电脑上显示出16这个数值

网友B:
ADD的加法,应该不是BCD数的加法的,是数据运算,也就是你用了16进制的运算

网友C(2009-06-02):
没什么意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