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ns5触摸屏

楼主(2009-04-23):
求救:omron ns5触摸屏设置一个显示plc D200 的数据,想通过vb编写232通讯代码读到PC,请问怎么知道这个用于显示D200数据的触摸屏内部储存器地址是$w多少?注:D200是PLC的地址。

网友A:
应是PLC寄存器地址,应设定为D200。

网友B:
呵呵;
这个与触摸屏就没有关系了;
对应的是PLC的地址;

楼主:
我是想通过vb编程直接读触摸屏的数据,应为PLC的COM口都已占用。触摸屏上的每一个数据输入或显示点应该有一个内部地址,就像每一个按钮也有一个触摸屏的内部地址。